开关电源反馈回路的请教

楼主:
大家好,我在维修一台开关电源时,看到厂家的图纸,关于有开关电源反馈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我基础比较差,但对电子比较感兴趣,望不屑赐教,非常感激,谢谢了!

备注:
1。这是开关电源反馈电路的一部分
2。 我测量了一下U4-A,2脚,2脚,3脚是2.65V,1脚是5.3V. U3的11脚电压是1.5V。
3。  U1   IR2110S
       U2   Uc2801
       U3   Ucc2901
       U4   TLC272

问题:

1。U1,U2,U3,U4分别的作用不太了解。
2。U4的两部分运算电路(U4-A,U4-B)都是什么运算电路?公式是什么?我怎么没在书上找到对应的模板,是不是某种电路的变形?

非常感谢!本人基础比较差,但很感兴趣,初学阶段,望说的详细点,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不全很不清楚

点击可放大

网友A:
图不全很不清楚

网友B:
图太不清楚了。那么大的空余幅面,还没有把图扫描全。

这个电路是双管正激电路,U1是驱动,但与IR的推荐接法有别,请参考IR的Application Note AN-978:《HV Floating MOS-Gate Driver ICs》的 11. DUAL FORWARD CONVERTER AND SWITCHED RELUCTANCE MOTOR DRIVES

U2、U3按楼主提供的型号没有查到资料,从U3有定时引脚及内部有比较器判断,可能是作反馈控制的,而U2呢?是不是PWM成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太不清楚了。那么大的空余幅面,还没有把图扫描全。

这个电路是双管正激电路,U1是驱动,但与IR的推荐 ...

您好,我看了您的回复,太感谢您了。
电路图点击可以放大,您受累给看看其它部分的作用,感谢!

U2是Ucc2801D, U3是Uc2901D。

网友:
图看这确实费劲,,

如果u2是Ucc2801D,看它的8个管脚,很类似uc3842系列电流控制型脉宽调制器芯片,2脚是来自U4的比较信号进行反馈输入,3脚是电流检测,4应该说锯齿波频率,7脚供电,6脚是输出PWM信号控制IR2100进行双管驱动,,
UC2901主要作用就是隔离,,类似光耦的作用,看电路确实也有反馈作用,5和4脚的A B作为检测反馈作用于U2的4脚调整锯齿波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看这确实费劲,,

如果u2是Ucc2801D,看它的8个管脚,很类似uc3842系列电流控制型脉宽调制器芯片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那U4-A和U4-B是什么运算啊?

网友:
两个IC的资料: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UC2901为 Isolated Feedback Generator IC,它产生隔离的反馈信号,即误差电压。提供给PWM控制器,以控制输出电压

U4是误差电压处理、补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IC的资料: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uc2901.pdf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U4是处理误差电压的,但是U4-A和U4-B是什么运算啊?真看不明白,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C:
是的,U4是处理误差电压的,主要是对反馈信号进行过滤放大,稳定,给2801的2脚提供一个稳定的反馈电压,这个反馈电压其规律是此脚电压越高驱动脉冲的占空比越小,目的是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U4是处理误差电压的,主要是对反馈信号进行过滤放大,稳定,给2801的2脚提供一个稳定的反馈电压,这 ...

您好,那U4的功能,作用我知道了,但您能方便看出U4-A和U4-B是什么运算放大电路?比如说积分运算,或是有什么公式,尤其是U4-B哪也没接啊?还有U1和U2分别作用是什么?
U1  IR2110S
U2  Ucc2801D

网友:
至于U1:大功率开关电源需要用隔离电路驱动mos管以前大多数驱动芯片都是驱动一个mos管,如果驱动多个就需要相同的多个驱动芯片还要给这些芯片提供独立的电压供电,而ir2110就可以同时驱动2个mos,,具体可以看它的资料,,

U2  Ucc2801D的资料参考8楼的链接

网友:
您好,感谢您详细的回复.我回去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