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FPGA的一个时钟信号变成多个时钟信号,求救啊

楼主:
就是把固有的时钟,变成三个一样时钟信号就行了

网友:
晚辈在这里不胜感激啊。。。

网友A:
PLL DCM都行看使用什么芯片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B:
你是要干什么用呢,直接用这一个不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干什么用呢,直接用这一个不就是了

之前用FPGA驱动一个芯片, 现在需要驱动3个一样的芯片 ,不是需要将FPGA的时钟信号分成3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L DCM都行看使用什么芯片

哦 我只是想做个软甲仿真,至于硬件那方面,现在还没有考虑。原来是驱动一个芯片,现在需要驱动3个芯片,而且是3个芯片交替工作那种。望前辈教诲。

网友:
交替工作的时序要自己编写的,时钟可以都直通,通过使能控制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C:
写个组合逻辑的直接连的模块就好了啊。把三个输出引到三个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个组合逻辑的直接连的模块就好了啊。把三个输出引到三个脚上。

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