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焊的芯片不能配置呢

楼主:
我投了块板子,回来焊接,现在仅焊上了电源模块和芯片,想先配置一下,但软件总报错:can't accese JTAG chain,电源都测了,电压正确,异常的是nconfig引脚,10K电阻上拉到3.3V后只有1.9V,换成5K的上拉电阻又变成2.3V,哪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检查焊接和必要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