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模块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在做3g相关项目,用的是中兴MC2716的3g模块,usb接口,请问如果将加一个usb转串口模块,是不是就可以通过电脑串口发AT指令来控制3g模块了呢?

网友:
不行,USB口是要驱动的,再说了,USB转串口是转出来串口,怎么接USB呢

网友A:
不可以,仔细去看模块的使用说明书。常规的USB串口桥只能在USB host接口上使用,无法将USB终端转成串口。注意,此USB非彼US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仔细去看模块的使用说明书。常规的USB串口桥只能在USB host接口上使用,无法将USB终端转成串口。注 ...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他给我的模块资料只有接口手册和指令集,其他的都没有了,能不能给我一个其他模块的使用说明呢,因为第一次使用3g,对3g模块不是太了解,还有“此usb非彼usb”这句话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他给我的模块资料只有接口手册和指令集,其他的都没有了,能不能给我一个其他模 ...

必须看该模块的使用手册,其它模块的可能有差别,甚至差别很大,不能如此“借鉴”。
关于“此USB非彼USB”前面已经说了,USB分两种,主机端和终端,只有主机端和终端设备的USB可以互连,主机-主机或终端对终端以及终端为主、主机为辅的连法都是无效的。

网友:
走过路过我们一定不要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