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给单片机发送good  单片机给我回复OK   我是用串口中断+定时器中断  实现  我想问一下  能不能只用串口中断来实现??? 我高了半天  没搞出来...........................

网友A:
就楼主的描述看,定时器中断根本就不需要,不知道你怎么用的?

网友B:
多看看视频教程!!

网友C:
不就是接收中断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楼主的描述看,定时器中断根本就不需要,不知道你怎么用的?

程序是这样的   但是不能实现   可以帮我看看  那里有问题吗???
// USER CODE BEGIN (ASC0IC,1)
char Inbuf[4];
uword First_Int=0;
char temp[]={'O','K'};
// USER CODE END

_interrupt(U0C0_0INT)  void U0C0_ASC_vi0IC(void)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2)
U0C0_0IC=0x0;              //********禁止串口中断******//
  // USER CODE END

  if (U0C0_PSR & 0x4000)         // Receive interrupt flag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4)
          Inbuf[First_Int]=U0C0_RBUF;
          First_Int++;
          if(First_Int>=4)
          {
          First_Int=0;
          }
          U0C0_0IC = 0x006C;     //********开启串口中断******//
  // USER CODE END

  U0C0_PSCR   |= 0x4000;         // clear PSR_RIF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15)
     if(Inbuf[0]=='g'&&Inbuf[1]=='o'&&Inbuf[2]=='o'&&Inbuf[3]=='d')
           for(uword i=0;i<2;i++)
     U0C0_ASC_vSendData(temp);  //********判断收到的是不是good,回复OK******//

     for(uword a=0;a<4;a++)
     Inbuf[a]=0;
     First_Int=0;                   //********将接收数组清零和首位清零******//
  // USER CODE END

} //  End of function U0C0_ASC_vi0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接收中断可以了吗

程序是这样的   但是不能实现   可以帮我看看  那里有问题吗???
// USER CODE BEGIN (ASC0IC,1)
char Inbuf[4];
uword First_Int=0;
char temp[]={'O','K'};
// USER CODE END

_interrupt(U0C0_0INT)  void U0C0_ASC_vi0IC(void)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2)
U0C0_0IC=0x0;              //********禁止串口中断******//
  // USER CODE END

  if (U0C0_PSR & 0x4000)         // Receive interrupt flag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4)
          Inbuf[First_Int]=U0C0_RBUF;
          First_Int++;
          if(First_Int>=4)
          {
          First_Int=0;
          }
          U0C0_0IC = 0x006C;     //********开启串口中断******//
  // USER CODE END

  U0C0_PSCR   |= 0x4000;         // clear PSR_RIF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15)
     if(Inbuf[0]=='g'&&Inbuf[1]=='o'&&Inbuf[2]=='o'&&Inbuf[3]=='d')
           for(uword i=0;i<2;i++)
     U0C0_ASC_vSendData(temp);  //********判断收到的是不是good,回复OK******//

     for(uword a=0;a<4;a++)
     Inbuf[a]=0;
     First_Int=0;                   //********将接收数组清零和首位清零******//
  // USER CODE END

} //  End of function U0C0_ASC_vi0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视频教程!!

嗯嗯   的确应该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弄得    我想要学习串口通信  手上有一块英飞凌的XC2765  有什么视频教程可以推荐    我现在原理 和  编程  都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楼主的描述看,定时器中断根本就不需要,不知道你怎么用的?

我想系统的学习单片机  主要是  串口通信  这一块  有什么书或者谁的视频  可以推荐  一下   我用的板子是  英飞凌的XC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系统的学习单片机  主要是  串口通信  这一块  有什么书或者谁的视频  可以推荐  一下   我用的板子 ...

教材方面可以在本站的下载栏目里找,有很多,虽然未必是英飞凌的,但所有MCU都是类似的,基本操作方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