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设计方案】简易计算器V1.00

楼主:
近两天用STM32F429i开发板搞了个计算器。原理如下:

1、用画图函数画出计算器的操作键盘。

2、用触摸屏程序去定位。根据定位采取相应的行动。

3、用到三个变量,一个记没有按操作符前的数值,一个记按操作符后的数据。结果在result变量中存储。

由于本人开发的为简易计算器。现在把操作顺序说一下:

点数字时稍快点显示出来了马上撒。按操作符号后显示清零。再按下一个数。

本次版本的计算器。只能到9999且不含小数。若超9999无论是操作数还是结果马上清零。决不姑息。

为了方便大家,我把主程序贴出。其实这个只要覆盖,触摸按键的例程就可以马上执行
/**
******************************************************************************
* @file Touch_Panel/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0.1
* @date 11-November-2013
* @brief This example describes how to configure and use the touch panel
* mounted on STM32F429I-DISCO boards.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3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uint8_t Op1;
uint8_t Op2;
uint8_t Op3;
uint8_t Op4;
uint32_t middle1;
uint32_t middle2;
uint32_t result;

/** @addtogroup STM32F429I_DISCOVERY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Touch_Panel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TP_Config(void);
void display(uint32_t dd);
void delay(uint32_t ll);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linenum = 0;
static TP_STATE* TP_State;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429_439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4xx.c file
*/

/* LCD initialization */
LCD_Init();

/* LCD Layer initialization */
LCD_LayerInit();

/* Enable the LTDC */
LTDC_Cmd(ENABLE);

/* Set LCD foreground layer */
LCD_SetLayer(LCD_FOREGROUND_LAYER);

/* Touch Panel configuration */
TP_Config();

while (1)
{

TP_State = IOE_TP_GetStat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100) && (TP_State->Y >= 50) && (TP_State->X >= 5) && (TP_State->X <= 55))
{
if((Op1||Op2||Op3||Op4) == 0)
{
middle1*=10;
middle1+=0;
display(middle1);
}
else
{
middle2*=10;
middle2+=0;
display(middle2);
}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100) && (TP_State->Y >= 50) && (TP_State->X >= 60) && (TP_State->X <= 110))
{
if((Op1||Op2||Op3||Op4) == 0)
{
middle1*=10;
middle1 += 1;
display(middle1);
}
else
{
middle2*=10;
middle2 += 1;
display(middle2);
}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100) && (TP_State->Y >= 50) && (TP_State->X >= 115) && (TP_State->X <= 165))
{
if((Op1||Op2||Op3||Op4) == 0)
{
middle1*=10;
middle1 += 2;
display(middle1);
}
else
{
middle2*=10;
middle2 += 2;
display(middle2);
}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100) && (TP_State->Y >= 50) && (TP_State->X >= 170) && (TP_State->X <= 220))
{
middle1 = 0;
middle2 = 0;
Op1 = 0;
Op2 = 0;
Op3 = 0;
Op4 = 0;
if((Op1||Op2||Op3||Op4) == 0)
display(0);
else
display(0);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155) && (TP_State->Y >= 105) && (TP_State->X >= 5) && (TP_State->X <= 55))
{
if((Op1||Op2||Op3||Op4) == 0)
{
middle1 *=10;
middle1 += 3;
display(middle1);
}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155) && (TP_State->Y >= 105) && (TP_State->X >= 60) && (TP_State->X <= 110))
{
if((Op1||Op2||Op3||Op4) == 0)
{
middle1 *=10;
middle1 += 4;
display(middle1);
}
else
{
middle2 *=10;
middle2 += 4;
display(middle2);
}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155) && (TP_State->Y >= 105) && (TP_State->X >= 115) && (TP_State->X <= 165))
{
if((Op1||Op2||Op3||Op4) == 0)
{
middle1 *=10;
middle1 += 5;
display(middle1);
}
else
{
middle2 *=10;
middle2 += 7;
display(middle2);
}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155) && (TP_State->Y >= 105) && (TP_State->X >= 170) && (TP_State->X <= 220))
{
Op1 = 1;
display(0);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210) && (TP_State->Y >= 160) && (TP_State->X >= 5) && (TP_State->X <= 55))
{
if((Op1||Op2||Op3||Op4) == 0)
{
middle1 *=10;
middle1 += 6;
display(middle1);
}
else
{
middle2 *=10;
middle2 += 7;
display(middle2);
}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210) && (TP_State->Y >= 160) && (TP_State->X >= 60) && (TP_State->X <= 110))
{
if((Op1||Op2||Op3||Op4) == 0)
{
middle1 *=10;
middle1 += 7;
display(middle1);
}
else
{
middle2 *=10;
middle2 += 7;
display(middle2);
}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210) && (TP_State->Y >= 160) && (TP_State->X >= 115) && (TP_State->X <= 165))
{
if((Op1||Op2||Op3||Op4) == 0)
{
middle1 *=10;
middle1 += 8;
display(middle1);
}
else
{
middle2 *=10;
middle2 += 8;
display(middle2);
}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210) && (TP_State->Y >= 160) && (TP_State->X >= 170) && (TP_State->X <= 220))
{
Op2 = 1;
display(0);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265) && (TP_State->Y >= 215) && (TP_State->X >= 5) && (TP_State->X <= 55))
{
if((Op1||Op2||Op3||Op4) == 0)
{
middle1 *=10;
middle1 += 9;
display(middle1);
}
else
{
middle2 *=10;
middle2 += 9;
display(middle2);
}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265) && (TP_State->Y >= 215) && (TP_State->X >= 60) && (TP_State->X <= 110))
{
if(Op1== 1)
{
result = middle1 + middle2;
display(result);
}
else if(Op2== 1)
{
result = middle1 - middle2;
display(result);
}
else if(Op3== 1)
{
result = middle1 * middle2;
display(result);
}
else if(Op4== 1)
{
result = middle1 + middle2;
display(result);
}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265) && (TP_State->Y >= 215) && (TP_State->X >= 115) && (TP_State->X <= 165))
{
Op3 = 1;
display(0);
}
else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265) && (TP_State->Y >= 215) && (TP_State->X >= 170) && (TP_State->X <= 220))
{
Op4 = 1;
display(0);
}
if(middle1 >9999)
middle1 = 0;
if(middle2 >9999)
middle2 = 0;
if(result >9999)
result = 0;
delay(8000);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IO Expander and the Touch Panel.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TP_Config(void)
{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 Configure the IO Expander */
if (IOE_Config() == IOE_OK)
{

LCD_SetFont(&Font16x24);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UE2);
LCD_DrawRect(5, 50,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3, 30, '0');
LCD_DrawRect(60, 50,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3, 85, '1');
LCD_DrawRect(115, 50,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3, 140, '2');
LCD_DrawRect(170, 50,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3, 195, 'c');

LCD_DrawRect(5, 105,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5, 30, '3');
LCD_DrawRect(60, 105,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5, 85, '4');
LCD_DrawRect(115, 105,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5, 140, '5');
LCD_DrawRect(170, 105,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5, 195, '+');

LCD_DrawRect(5, 160,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7, 30, '6');
LCD_DrawRect(60, 160,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7, 85, '7');
LCD_DrawRect(115, 160,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7, 140, '8');
LCD_DrawRect(170, 160,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7, 195, '-');

LCD_DrawRect(5, 215,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10, 30, '9');
LCD_DrawRect(60, 215,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10, 85, '=');
LCD_DrawRect(115, 215,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10, 140, '*');
LCD_DrawRect(170, 215, 50, 5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10, 195, '/');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ACK);
LCD_DrawRect(2, 2, 47, 235);//先y后x

}
else
{
LCD_Clear(LCD_COLOR_RED);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ACK);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6,(uint8_t*)" IOE NOT OK ");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7,(uint8_t*)"Reset the board ");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8,(uint8_t*)"and try again ");
}
}

void display(uint32_t dd)
{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1, 30, 0x30+ dd/100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1, 46, 0x30+(dd%1000)/10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1, 62, 0x30+((dd%1000)%100)/1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1, 78, 0x30+(((dd%1000)%100)%10));

}

void delay(uint32_t ll)
{
uint32_t i,j;
for(i=0;i<ll;i++)
{
for(j=1000;j>0;j--)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希望后来的人少走弯路。再重申一下这是个初版,有些等修改,每次运算完必须按C清一下。

以下是视频

网友:
一下发了四个……

网友:
我这边提示内部问题,您发的贴子显示不出,所以就一个劲地按。。。。。

网友:
楼主搞得非常好!力挺!

不过楼主大量使用触屏的位置判断,如:

if ((TP_State->TouchDetected) && (TP_State->Y <= 100) && (TP_State->Y >= 50) && (TP_State->X >= 170) && (TP_State->X <= 220))

能不能将它使用运算的办法统一处理按键问题,得出123后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