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怎么制作磁性强的电磁铁?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电磁铁,在铁棒上缠了近两米的漆包线,用杜邦线直接接了8v的电。但是杜邦线每一次都会发烫,甚至裂开,这是正常的现象吗?应该换别的线吗?还有就是磁性并不强,只能吸几个电阻,怎样才能制作一个磁性强的的电磁铁吗?在电路中需要加滑动变阻器吗,多大的好呢?

网友A:
楼主的8V电源,功率绝大部分消耗于自身(包括引线),没有消耗于电磁铁绕组上。
宜减少线径增加匝数。倒底应该用多大线径多少匝数,需要根据你的电磁铁铁芯绕线周长和磁路长度以及导磁率计算。
电感的单位是亨利。想当年,约瑟夫·亨利在这个绕多少匝问题上下过十多年功夫。

网友:
两米,这个太短了吧,阻值会很小,我对电磁铁也不懂,据我猜测,导线应该细点才好,圈数要多(所以线要长点,线太粗的话也绕不了几圈),漏磁要小(缠得要非常紧)。

高手勿拍,我没啥理论根据,都是瞎猜的。

网友:
功率=(U^2)/R
R很小的话,发热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网友:
两米的线实在太短,电阻太低电流就会很大,而电流过大铁芯会饱和,磁场强度反而下降。做电磁铁,合适的铁芯应该用软铁。所谓“软铁”就是高纯度的铁,普通的铁含碳量较高,是谓“硬铁”,其实应称为“钢”。软铁在取消电流后不会有剩磁,硬铁则会留有磁性,硬铁也是最廉价的用于制造永久磁铁的材料之一,只是性质不够好,现在已经很少采用。

网友:
呵呵,看来绕多少匝也是很重要的。那是不是只能紧密的从一边绕到另一边呢?可不可以再绕回来?谢谢啦!

实际上,普通电磁铁、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普通音频变压器都是“紧密的从一边绕到另一边”然后“再绕回来”,即第一层若自左向右绕,第二层就自右向左绕,依此类推。
电磁铁因层间电压低,通常层间不必垫纸,但不垫纸很难绕平整。乱绕的话,因导线有交叉,占窗口空间反而比垫纸平密绕大。

网友:
绕个线圈这么高深,怪不得曾经有个博士就是绕线圈(做传感器用)毕业的

网友:
能不能用铁氧体磁芯?

网友:
你那个铁棒是直的吧,如果是那样的话。磁路是开放性的。试试“U”型铁棒看看。

网友:
关于铁芯:

正规的电磁铁,铁芯用 10#钢或以下牌号的钢材,含碳量低,但价格高,比普通 45#钢的价格高近一倍,且少量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厂家只接受批量订货。

因此,LZ业余条件下,市场上能买到的钢材,普通的有 A3, 45#, 40Cr , 好一点的有模具钢之类的~~~

其中含碳量略为低一点的为A3钢,即市场上最差价格最便宜的那一种钢材。

建议LZ买A3钢代用,最好再退一下火(可将钢材烧红略为发白后保温,慢慢数小时自然降温即可),这样使用效果好。

网友:
关于电磁铁的代用品:

如LZ所需的电磁铁行程不大,可找一个合适大小的继电器,拆除外壳、衔铁、触点簧片及多余的零件,仅保留 铁芯、线圈、和部分支架。就是一个性能不错的小型电磁铁了。

网友:
导线要粗,圈数要多。,越接近理想电感,效果越好!

网友:
导线要粗,圈数要多。,越接近理想电感,效果越好!
还有磁心也很重要。

网友:
这个还是根据公式去推算比较好些,至少接近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8V电源,功率绝大部分消耗于自身(包括引线),没有消耗于电磁铁绕组上。
宜减少线径增加匝数。倒底应 ...

哥好!请问怎么利用公式计算呢?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好!请问怎么利用公式计算呢?求解!……

“跟TI学电源”版面qwqwqw2088刚刚发了《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这本书,里面内容比较详尽。
根据公式计算,先要明确你的要求,也就是计算什么量。然后需要公式中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