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配置

楼主:
下面是一个MSP430F149常用的时钟配置子函数,BCSCTL2|=SELM1+SELS;我在查了手册和头文件名后有个疑惑,头文件说:#define SELM1               (0x80)   /* MCLK Source Select 1 */
#define SELS                (0x08)   /* SMCLK Source Select 0:DCOCLK /
手册上说的:
SELMx Bits
7-6
Select MCLK. These bits select the MCLK source.
00 DCOCLK
01 DCOCLK
10 XT2CLK when XT2 oscillator present on-chip. LFXT1CLK when XT2
oscillator not present on-chip.
11 LFXT1CLK
DIVMx BitS
5-4
Divider for MCLK
00 /1
01 /2
10 /4
11 /8
SELS Bit 3 Select SMCLK. This bit selects the SMCLK source.
0 DCOCLK
1 XT2CLK when XT2 oscillator present on-chip. LFXT1CLK when XT2
oscillator not present on-chip.
DIVSx BitS
2-1
Divider for SMCLK
00 /1
01 /2
10 /4
11 /8
不是说明我的MCLK是8M(假如XT2为8M),我的SMCLK也是8M.可我做下来的实验怎么是MCLK是8M,SMCLK是1M?请问谁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void int_clk()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MCLK 8M and SMCLK 1M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 = 0; i < 100; 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 ((IFG1 & OFIFG) != 0);        //如果标志为1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网友:
看着配置没问题呢.........

网友A:
void Init_CLK()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 = 0xff;i > 0;i--);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IFG1 & OFIFG) != 0);              //直到震荡失效标志不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试试这样的呢.........不行的话换个芯片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Init_CLK()
{
        unsigned int i;

我试一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