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不匹配指的是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不匹配的问题,为什 ...

楼主(2014-03-05):
阻抗不匹配指的是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不匹配的问题,为什么可以造成反射
各位大神。求说明,为什么啊???

网友A:
在低频时,
只有当源阻抗与负载相等时,负载才能得到最大功率。这个极值问题相信楼主也懂的。电子线路中的源阻抗,是一种“假想”,是等效。实际上代表源所提供的能量。如果能量可以全部传递给负载,那么,就没有“反射”了。
在高频时,
阻抗的匹配,不仅有电阻的匹配,也有相位的“匹配”,消耗在源里的功率就是反射。具体计算请参见相关教材,这里仅从理解角度说明。行波传输到负载时,假如始终存在着反射,如果反射到源时,它在0相位,那么,这个反射就为0,即为无反射,其它情况都有反射。如果用电磁场理论来解释将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