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多层循环怎样转换为verilog语言使FPGA最省时间

楼主:
遇到一个需要将一段C代码转换为verilog语言,同时需要FPGA处理最省时间,请问各位高手怎样处理比较好呢,小弟是新手请多多指教,谢谢。

for(int i =0;i<100;i++)

{

    int num = m;//m是一个变量,取值不确定。

    for(int j=0;j

    {

          int ipword = assigned[i*m+j];//assigned为一个前面定义的数组,成员值不确定。

          int tmpvalid = pfile[ipword];//

          for(int k=0;k

          {

              float tmpscore = signatureset[i*m+j] ^ pinvert[ipword][k];//数据处理。

          }

    }

}

网友:
遇到一个需要将一段C代码转换为verilog语言,同时需要FPGA处理最省时间,请问各位高手怎样处理比较好呢,小弟是新手请多多指教,谢谢。
for(int i =0;i<100;i++)
{
    int num = m;//m是一个变量,取值不确定。
    for(int j=0;j     {
          int ipword = assigned[i*m+j];//assigned为一个前面定义的数组,成员值不确定。
          int tmpvalid = pfile[ipword];//
          for(int k=0;k           {
              float tmpscore = signatureset[i*m+j] ^ pinvert[ipword][k];//数据处理。
          }
    }
}

网友:
状态机实现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我想如果用状态机处理,也就相当于一步一步的顺序执行,这样就没有用到FPGA的并行特性了,请问是这么理解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想如果用状态机处理,也就相当于一步一步的顺序执行,这样就没有用到FPGA的并行特性了 ...

也就是说如果C代码顺序执行了100次,在FPGA中用状态机实现也需要执行100次,至少需要100个时钟周期?请问是这样理解吗?能不能有其他办法在FPGA中执行时减少执行的时钟周期数,谢谢。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在FPGA上都能够并行实现,这要看数据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