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传输速度问题

楼主:
最近装了长城宽带20m的,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用360测网速可以达到3m,但实际看网页时很慢,打开网页有时要几十秒,并且看电影也是卡的很,360显示流量都是几kb,根本没法看的,这个是电脑问题还是宽带问题呢?

网友A:
我的还光纤10兆呢    打开网页都卡

网友:
网络的带宽指接入带宽,但访问某个网站的速度还要看你的计算机到该网站服务器的整个路由速度。网络正如一条公路,如果你家门口的公路很宽,但上了省道、国道时车流量很大,你的车就会被堵,你家门口的路再宽也没有用。
在国内,有线接入商是没有自己的骨干网的,骨干网主要都是中国电信的,联通和移动有部分骨干网,其它接入商只能租用电信的线路,但接入商如果为了赚钱而“超卖”,比如租用的接口线路带宽为1G,理论上只能带10个100M用户,但实际上却卖了10000个,当哪怕仅仅其中1/10的人同时上网,那实际带宽就成了1M,所谓的100M带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记住,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光纤10兆呢    打开网页都卡

当年住的小区只能用有线电视线路上网,只好办了一个,带宽100M。刚开始用户很少,速度很快,去哪儿都如飞一般。好景不长,后来用户多了,100M接入带宽的速度慢慢变得还不如电信的1M ADSL,从此,拒绝那些不拥有骨干网的接入商。现在俺用联通的,联通的接入网来自收购的原网通线路,又有自己的骨干网,所以速度丝毫不比电信的差。6M接入带宽,有效下载速度在500K以上(接入带宽是位速率,下载速度是字节速率,二者实际上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