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V7670摄像头驱动问题

楼主:
对于OV7670摄像头,网上看到很多的驱动代码都是基于带FIFO缓存的模块,现在考虑一个问题,把FIFO芯片去掉,然后将摄像头的数据线和时钟线与LCD直接相连,MCU只进行对LCD和摄像头初始化工作,初始化完成后,摄像头的数据直接输出到LCD,是否可行?原理图如下:

网友:
不懂硬件,不过可以说一下我的想法:
OV的数据直接给LCD输出显示,理论上是可行的,这样做的好处的可以实时显示,但CPU无法获取到视频数据,这样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了。

你提到的驱动中用FIFO缓存的好处是可以让慢速的MCU读取到完整的视频数据

网友:
必须要缓冲的,否则应该实现不了。。。。。。

网友:
ov的接口是主动接口咩???如果是,只要保证lcd时序,可以实现。但是我记得ov的接口也是被动接口吧?!俩被动接口连一起能工作才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