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系统设计中的临界资源的访问

楼主:
在嵌入式系统设计中常常遇到芯片资源的共用或者复用,比如SPI模块及总线,I2C总线等,这些模块或总线往往挂接多个设备,那么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1、在硬件设计时,改如何考虑和避免不同器件间的信号影响?
2、通讯时序有所不同的器件该如何在驱动设计上予以解决?
3、驱动程序对总线的访问该如何确保信号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
复用资源时要求外设能够被挂起即有使能端可以由IO控制关闭,或者本身的负载很轻且不对非定向操作做出反应。具体的方法需要个案分析,前述只是普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