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无线通信问题

楼主:
如何判断SI4432无线模块是否正常呢?

网友:
数据收发,最好先保证一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模块的话,看生产商的操作手册。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芯片,不过还没完全弄明白,发送成功和接受到有效数据之后都会产生中断,可以从寄存器中读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