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串联问题

楼主:
将多个DS18B20串联在一起,该如何按地址读取对应的温度呢?

网友:
没有弄过,网上找了一个程序,你参考一下呗。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找的

网友:
看看单总线协议。

网友:
是并联不是串联,具体看器件手册和一线总线协议文档。

网友A:
只能串联不能并联。

网友:
那至少得先把单个ds18b20的64位id码先读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串联不能并联。

那你倒是说说怎么个“串联”。

注意“串联”和“并联”的定义。并联——所有器件的同名端都连接在一起。串联——器件彼此依次首尾相接,与相邻器件只有一个连接点。

网友:
打字打错了。本意是说“只能并联不能串联” ,楼主本来说的就是串联,不是因为打错了字,我是没有必要再说“只能串联不能并联的”。

其实,因为18b20是单总线器件,而且可以多个器件挂接在同一根总线上,靠其唯一的48位序列号来定位。所以严格意义上说来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并联”。当然如果把总线和电源线看作是信号回路,说是“并连”也说得过去。

抱歉!引起了混乱。刚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