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的两个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习XC2000的 串口  有几个问题  很迷惑  1,如果我通过串口助手  发送6个字符  例如  发送 qwaszx   单片机是如何接收数据的??   2,单片机将接收到的数据  存放在哪里??是不是  放在  缓存里面??  这个缓存  里 是不是可以存放多个字符啊??

网友A:
串口接收原理都是根据波特率定时采样,然后将采样结果送入移位寄存器。接收到的数据放在接收寄存器内,多数MCU的接收寄存器只有一个字节,个别采用FIFO的缓存量高一些,具体的看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收原理都是根据波特率定时采样,然后将采样结果送入移位寄存器。接收到的数据放在接收寄存器内,多数 ...

我之前没有学过 单片机  上来直接搞 很困难  我手里的板子是英飞凌的  但是我这里只有 51单片机的 视频教程  我可以先看看51的视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没有学过 单片机  上来直接搞 很困难  我手里的板子是英飞凌的  但是我这里只有 51单片机的 视频教 ...

当然可以,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一回事。

好的  明天  就开始kan      向斑竹看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收原理都是根据波特率定时采样,然后将采样结果送入移位寄存器。接收到的数据放在接收寄存器内,多数 ...

我的理解是  定时采样后的数据   送到以为寄存器中  在移位寄存器中 通过奇偶效验  来验证所接受、收数据的正确与否  如果错误  就会申请重新发送   如果正确  就触发串口的接收中断  响应接收中断之后  单片机会将接收到的数据  存在接收缓存寄存器中    斑竹  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
串口不一定有校验,支持校验的串口也需要开启校验并使用9位格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