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区分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你怎么看

楼主:
有源器件、无源器件的“源”指“驱动源”或者说是“策动源”,只是这个“源”对电子器件而言往往来自“电源”所以会有误用。
  区分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的关键在于该元件的端口特性是否依赖于外部策动源,是则为有源器件,非则为无源器件,考量的基础采用理想元件以避免工艺因素的干扰。对于不可分割的组合元件,如果构成中存在有源器件,则整体认定为“有源”。
  对于一个理想电阻或电阻网络而言,其VA特性不随外部策动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不需要外部策动其特性依然成立,故与外部策动无关,所以电阻是无源器件。
  对于一个理想晶体三极管而言,其特性Ic=BIb要成立必须给出特定的策动,否则就不能成立(比如反偏CE结电压),故其特性受制于外部策动,所以晶体三极管是有源器件。
  对于一个理想晶体二极管而言,单考量其端口特性,显然也是与外部策动无关的,照理该属无源器件,但是,二极管的种类很多,比如LED的电光学特性、光敏二极管的反向导通率与入射光强的关系特性等等,考量这些特性时无法用简单的理想二极管模型替代,外部策动源在这就是必要条件了(注意,这时的策动源就不仅仅是电源了),再加上二极管应用的复杂性,一般将二极管归入有源器件,但理想二极管仍然是无源器件。

这样区分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你怎么看

网友:
随XX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一个修辞错误,

想改正这个错误很简单:随XX而改变。

二极管,在应用其单向导电时,是无源器件;

使用其非线性特性时,是有源器件。
      ----  对于负阻型二极管,更是无源器件。

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