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出问题了。。。新人求助

楼主:
是用的TI官方的源代码#include "msp430x54x.h"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while (1)                                 // Test P1.4
  {
    if (0x010 & P1IN)
      P1OUT |= 0x01;                        // if P1.4 set, set P1.0
    else
      P1OUT &= ~0x01;                       // else reset
  }
}
结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新人无线求助啊。。。。。

网友A:
代码好像没有问题,估计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TI官方的源代码没有问题,,,
同问,iar设置那里出问题?

网友:
编译没有通过,当然就不能调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好像没有问题,估计设置有问题吧

哪有问题呢??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