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和十进制的相互转换

楼主:
相信刚用DS1302的朋友都遇到过在 DS1302里面输入时间的时候是按照BCD码来写入的 那么有么有什么好办法能快速理解BCD码和十进制的转换呢?那就让我来告诉你。
首先 举个例子   BCD码表示的 0010 1001  表示十进制的  29
那么我们如何来完成转换?
1.  BCD(有一变量叫A)----->十进制(用B来表示)
     ( A >> 4 )*10+( A & 0x0F ) 就等于B了!
可能有人问了 为什么呢? 那么请看下面
还是拿 0010 1001 来分析 0010 1001 >> 4就得到 0000 0010(低4为溢出)是十进制的2
0010 1001 & 0000 1111 (0x0f是16进制  转换为二进制就是 0000 1111)
            0010 1001
          &
            0000 1111
就得到      0000 1001  也就是9  所以现在 2*10+9 =29转换完成

写成函数模式
u8 BCD_to_DEC(u8 BCD)
{
   return ((BCD>>4*10)+BCD&0X0F);
}

2.十进制转换为BCD,相信已经有人想出来了  因为这就是个逆过程
29/10 = 2, 29 % 10=9;  2---> 0010   9-->1001
显然 0010 1001 就是BCD的29(十进制)
所以 2<<4+9就行了
写成函数
u8 DEC_to_BCD(u8 DEC)
{
   return ((DEC/10)<<4|DEC%10);
}
          完工

网友:
用C实现还是比较轻松的

网友A:
乘法,除法啊~珍惜资源!!!
数据可以取出后把每一位存在一个数组里面~按顺序读写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乘法,除法啊~珍惜资源!!!
数据可以取出后把每一位存在一个数组里面~按顺序读写多好~

用数组 不是更浪费资源  用乘法和除法 的确没有位操作好  但是为此用数组 恐怕没人愿意吧

网友:
BCD码表示的 0010 1001  表示十进制的  29
是十六进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数组 不是更浪费资源  用乘法和除法 的确没有位操作好  但是为此用数组 恐怕没人愿意吧

你们两个一个是时间资源,一个是空间资源,这个矛盾不可调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数组 不是更浪费资源  用乘法和除法 的确没有位操作好  但是为此用数组 恐怕没人愿意吧

额~现在处理器RAM都不小的,但是如果没有硬件乘法器的话那效率~权衡下我觉得更多人愿意去使用数组吧~

网友:
她的目的是把BCD码转换成十六进制数,你即便是存到数组里也是要转换的,所以少不了要乘除法.

((DEC/10)<<4|DEC%10)
这里实际是两次除法,可以用B寄存器代替取余数的操作,只做一次除法就够了.考虑考虑...

网友:
很好,非常喜欢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