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详细对比过MSP430和Cortex-M3的功耗?

楼主:
有没有人详细对比过MSP430和Cortex-M3的功耗?各方面,比如工作频率,各种模式的功耗,实测数据,编译器的影响等等。

网友A:
Cortex-M3与MSP430的低功耗基本没有可比性(M3不是为低功耗设计的,而是为性能和控制设计的),能比的只能是cortex-M0和M0+。通常ARM的主频会高点,通常都在32M以上。并且ARM的低功耗模式相对430来说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模式。虽然430的低功耗模式很多,但大多数应用都是使用LPM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rtex-M3与MSP430的低功耗基本没有可比性(M3不是为低功耗设计的,而是为性能和控制设计的),能比的只能 ...

那在正常应用下,M0和MSP430的功耗相比如何呢?就是说在不牺牲性能的情况下,两者相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在正常应用下,M0和MSP430的功耗相比如何呢?就是说在不牺牲性能的情况下,两者相比呢?

低功耗基本不相上下,性能的话,应该是ARM略胜一筹,毕竟ARM是32位机。

网友C:
有一篇论文比较过M3和MSP430的功耗和性能。M3的低功耗比较简单就sleep和deep sleep。而且这2种模式功耗差别不大。相对来说还是关掉外设功耗降的多。

网友:
手持设备才关心低功耗

网友:
就功耗管理而言,430更优。就绝对性能而言,ARM更快。二者不是同一范畴的东西,各有各的适用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篇论文比较过M3和MSP430的功耗和性能。M3的低功耗比较简单就sleep和deep sleep。而且这2种模式功耗差别 ...

可否告知该论文的名字,或者上传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否告知该论文的名字,或者上传上来?

关闭外设自然最省事了,不过性能就受损了,不知道在性能相当的情况下,他们的功耗对比如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闭外设自然最省事了,不过性能就受损了,不知道在性能相当的情况下,他们的功耗对比如何呢

Low Power or High Performance A Tradeoff Whose Time Has Come
比较的是SAM3U和telosb

Low Power or High Performance A Tradeoff Whose Time Has Come.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w Power or High Performance A Tradeoff Whose Time Has Come
比较的是SAM3U和telosb

谢谢提供这份文献!!

网友D:
单比一个MCU没有任何意义,决定系统功耗的还有外设以及你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比一个MCU没有任何意义,决定系统功耗的还有外设以及你的程序

嗯,这个是大实话!不过我想在就是想单纯比较一下芯片呢,呵呵

网友:
应用场合不一样

网友:
看看用在什么地方吧

网友:
正如二楼所说,比较单方面的优与劣没有实际意义。
只能说在应用上,各自所偏重的地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