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来测试---程序运行的时间

楼主:
     当需要知道程序的运行时间时,你们怎么做呢?
     可以仿真,用示波器,或者不嫌麻烦的话可以去数指令,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法。仿真我总是觉得不太准(可能只是个人感觉问题);示波器的话,好多人手头又没有,或者是自己在家时,个人有示波器的就更少了。如今的好多单片机都自带捕获功能,那么,我们不就可以用单片机来测时间的长度了吗。
     好,说干就干。我现在需要测试的是板子(姑且称主板吧)程序计算一串东西的运行时间,从而确定合适的采样周期。我把主板程序中加了两句话,一句是计算开始时,引脚输出高电平,另一句是计算结束时,引脚输出低电平。这样只需测出这个引脚的高电平脉宽就可以了。
     测试时间的板子,我找了找,有一块闲置的STM32的最小系统板。好,就用它了。使用STM32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可以精确的测出高电平脉宽,然后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显示。     这是最小系统板,本来有一个自己焊的,但真心难看,还是用这块吧!

     好!测脉宽程序写完,先让它自己测量自己的一个PWM波试试,如下图:

     上面的测试说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而且精度也足够了。那接下来就进行我的主板程序的时间测量吧!

硬件连接好:

测试结果,稍大于1ms,

好,再选个采样周期,就OK了!

网友A:
楼主的最小系统板看着不错呢.......当然内容也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最小系统板看着不错呢.......当然内容也很赞........

恩,淘宝买的,挺精致的。

网友B:
有想法就去做这点很好,严重鼓励!
软仿真就行了,软仿不准和你的工程配置有关.另外呢示波器必须有,否则很多事情没法儿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想法就去做这点很好,严重鼓励!
软仿真就行了,软仿不准和你的工程配置有关.另外呢示波器必须有,否则很多 ...

仿真应该是可信的,我只是说感觉,个人不喜欢用仿真而已。我弄这个主要是,从宿舍跑到实验室,再用示波器测,花的时间也够弄出这个东西了,而且以后也可以用。示波器应该还是挺贵重的吧,我就没有,相信大多数个人也没有,觉得那算的上是土豪配置了。

网友:
感谢一下下!

网友C:
com utility和我的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m utility和我的一样啊

com utility什么意思?不懂啊

网友:
我不认为大多数晶振可以作为测量的“时基”来完成时间的计量,至少这是不科学的。

即使实时时钟常用几种(例如32.768K、4.19M等)也有很多档次,误差还是比较大的。

但支持这种想法。前提是应该将你的任何时基用标准的频率计或示波器统计法做过简单的“标定”。

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