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Nxn检测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4-03-06):
关于PINxn检测问题,紧急求助。
void main()
{
char i ;
DDRC = 0x00;
PORTC = 0xff;
DDRA = 0xff;
while(1)
{
PORTA = PINC;
}
}
这么一个简单的程序,PortA口接的是发光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的是vcc,负极接的是PortA口,为什么一排八个灯,只有中间四个灯亮,两边的四个灯都不亮?
Atmel

楼主:
大大们,在的话,帮我解决解决吧

网友A:
PORTA 的状态是依据PORTC的,所以你要先看看PORTC。示波器或万用表量一下。
另外要学会自己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