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驱动sd卡,fatfs文件系统,存储文件死机,SD卡格式变为raw

楼主:
小弟使用stm32的SDIO接口驱动SD卡,移植的FATFS,绝大多数情况下,向SD卡中存入数据是正常,偶尔会出现上电第一次存储操作会死机的情况,挂机重新启动后还可以正常工作。就这么用着,一段时间后,就发现SD卡存不进数据了,系统死机,关机重新启动后也不行,将SD卡插入电脑中发现SD卡格式变成了RAW,容量为0字节,跪求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数据很重要啊 !小弟在此拜上!!!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你最好仿真跟踪一下具体是死在那个函数。写SD卡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这样是无法判断的,基本可以从两方面如下:

1. 读写速度,降一下;
2.看看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A:
LS大体方向都说了       第一,SD卡写瞬间电流要求稍微有点大,所以电源要保证       第二,速度降低点,快了会出现SD卡卡死在sdio驱动程序那里           第三,电脑不能识别卡,估计已经损坏sd卡的f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大体方向都说了       第一,SD卡写瞬间电流要求稍微有点大,所以电源要保证       第二,速度降低点,快 ...

你好,你上面说电脑不能识别卡,估计已经损坏sd卡的fat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我现在把数据写进卡里,插在电脑上以后显示卡是有大小的,但是打开卡的时候总是显示文件已损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