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SENSOR tag和电脑连接起来?

楼主:
本来想把手机和sensor tag连接起来的,但不支持蓝牙4.0啊。。。转战电脑,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方法,看到论坛中有说可以,但也没找到详细的教程,是不是要买个啥东西啊?

网友:
呵呵
你找下我的贴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找下我的贴子

我看你那个意思好像是开发SENSOR tag,我现在是只想把它数据读出来,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那个意思好像是开发SENSOR tag,我现在是只想把它数据读出来,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

你是想用电脑与SENSOR tag 蓝牙连接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用电脑与SENSOR tag 蓝牙连接通讯?

是啊,开始想用手机弄,但不行。买了个支持蓝牙4.0的模块,发现能够通讯,但是要重写程序,看蓝牙源码看得头痛。。。

不知道TI有没有这个工具,直接读出数据,最后能够暴露API的,我直接在上位机开发就完了。。。

网友:
用USB DONGLE。
我在最初也是想用电脑来连接它,绕了个大圈子,最后才知道是USB dongl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USB DONGLE。
我在最初也是想用电脑来连接它,绕了个大圈子,最后才知道是USB dongle

我看群里有说可以买个蓝牙4.0转串口的模块,淘宝上30块,向SensorTag发命令就可以读到数据了啊,不过还没完全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群里有说可以买个蓝牙4.0转串口的模块,淘宝上30块,向SensorTag发命令就可以读到数据了啊,不过还没 ...

应该可以的。

但具体怎么使用,可能很容易连接(包括硬件及软件),也可能需要来回捣鼓。如果想省事,还是USB dongle,因为是TI推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但具体怎么使用,可能很容易连接(包括硬件及软件),也可能需要来回捣鼓。如果想省事, ...

又想了想,估计蓝牙转串口的不能用。网上的都是透传模块,发的数据包估计是封装过的,直接和SensorTag通信可能不大
还是买了个USB Dongle,顺带捎了两个蓝牙模块,回头自己做东西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