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SP上电烫手是什么原因呢?各个电压正常

楼主(2014-03-06):
DSP上电烫手是什么原因呢?各个电压正常
新做了一块DSP+FPGA的开发板,但是上电之后几分钟,没有运行程序,DSP芯片很热,过段时间FPGA也很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程序可以烧到DSP和FPGA里)
TI C5000_C6000

网友A:
这是由于电流过大导致。
电流过大可由以下因素引起:
1、电源电压过高。
2、焊接不良,可能有短路,虚焊(虽然虚焊导致电流过大的可能性很小,但也是有可能的)
3、相联端口都设置为输出且电平相反。
4、芯片损坏,或电路设计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