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DSP开发板上电后发热严重

楼主:
新做了一块DSP+FPGA开发板,上电大约四分钟左右,没有运行程序,DSP芯片很热,过一段时间FPGA芯片业很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各个电源电压正常,程序可以下载)

网友:
电路中存在过重的负载所致,重点检查PCB、焊接以及可编程器件是否存在设计不当导致内部“短路”的问题。检查时可以分块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