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提问+ EMIFA接口时钟输出

楼主(2014-03-06):
提问+ EMIFA接口时钟输出
DSP和FPGA通过emifa接口进行通信,通过PLL配置和EMIFA配置后,DSP的时钟输出信号检测不到是什么原因?
TI C5000_C6000

网友A(2014-12-10):
你好,请问你DSP的时钟输出信号检测到了吗?你的时钟输出信号幅值是多大的?我的时钟输出信号频率是对的,但幅值不对,一直是峰峰值为1V左右的正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