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目前在市场上看到的便携式太阳能充电器靠谱吗?

楼主:
在淘宝看到,那些二三十块钱的太阳能充电器上面的太能板只有一点点大,这么小真能起到给手机或者板充电的效果吗?这些太阳能移动电源内部很多都是带电池的,平时只要有阳光都会给这个电池充电,我好奇当电池没电时充满一次在日常生活中药多久??有了解的吗?
我这里有一些订单,如果有谁觉得自己的方案不错,也欢迎报价,交流!!

网友A:
主要看太阳能电池的容量大小,比如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容量是5V / 900 mA
手机锂电池一般电压为3.7v, 给3.7v电池充电的最佳理论电压系数是1.43,即5.291V, 一般取充电电压范围取4.5-6v。
  给锂电池充电的是电流大小,电流大则充电时间短, 电流小则充电时间长;
  比如,3.7V2200mA的锂电池是容量池,3.7V是这个电池容量池的高压阀门,2200mA就是它的容量;那么需要用4.5-6v的压力才能使阀门打开,充电电流才能往里面注入能量。
 如用4.5W (5V / 900 mA)的太阳能板给3.7V2200mA的锂电池充电,理论充电时间为2200÷900=2.45小时, 考虑功率损耗,大概3小时即可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太阳能电池的容量大小,比如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容量是5V / 900 mA
手机锂电池一般电压为3.7v, 给3.7v ...

谢谢你的回复!
4.5w的太阳能电池板,你算的条件是在理想的状况下,在一般的条件下,没办长时间达到那么理想的光照。
在光线较弱的条件下,其实太阳能电池板也是有电能输出的,如何以较低的成本收集这一部分的电能呢?
以前我做过用MTTP的方式,但是这种方法的成本比较高,不知道有没有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
不靠谱吧

网友B:
太阳能电池的面积太小就是扯蛋了。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才是要考量的重点,充电有个最小电流,低于这个电流是不会实现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电池的面积太小就是扯蛋了。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才是要考量的重点,充电有个最小电流,低于这个电流 ...

没错.
太阳充电器无法时时处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如何在弱光条件下收集太阳能电池板采集的电能,在让很小的电流的时候也能充电,是一个好的太阳能充电器需要就解决的问题。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会造成成本增加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错.
太阳充电器无法时时处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如何在弱光条件下收集太阳能电池板采集的电能,在让很小 ...

这个不是“好的”充电器就能解决,太阳电池板的输出功率才是关键,而输出功率跟光照强度和电池板的面积直接相关,而考虑到实用性,面积必须满足一个最小值才有意义,这个“最小值”完全可以计算得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好的”充电器就能解决,太阳电池板的输出功率才是关键,而输出功率跟光照强度和电池板的面积直 ...

相同大小太阳能电池板一定的光照强度下,最大输出功率是和他输出电流和电压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同大小太阳能电池板一定的光照强度下,最大输出功率是和他输出电流和电压有关系的,

太阳能电池板的面积只有在确定了的前提下,才会讲究最大功率输出的问题,这完全可以利用开关电源配合合适的充电电流来实现。但有个前提,电池板的面积必须满足一个最小尺寸,楼主问题的关键点就在这。尺寸不满足,一切白搭。

网友:
这么大点的太阳能板,就算是转换效率100%(那是不可能的,实际能到20%就不错了),能有多大功率?
如果不靠自身带的电池,就靠转换,没谱的!!
估计太阳能只做辅助充电之用。
有电的时候还得靠适配器充电。
或者告诉你,每天日照8小时几十个小时能把备用电池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