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如图

楼主:
各位大神,求助,如图

网友:
它是由什么引起的?

网友:
他们是有用的信号,怎么判断出来

网友A:
AD转换后用软件判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转换后用软件判定。

可不可以说说思路,使用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说说思路,使用什么方法

比较变化率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