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c2000串口如何发送小数给PC端的串口助手?

楼主:
PC端的串口助手显示的是字符串,那如何把dsp上处理的小数发送到串口助手也是显示小数呢?

网友:
sprintf(buf, "%f", float_or_double_value);
serial_port_send_string(buf);

网友A:
以ASCII码的形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ASCII码的形式即可。

+48?

网友:
不是那么简单,还要插入小数点。小数在芯片内部的表示可没有小数点。

网友:
以ASCII码的形式

网友:
先单独求出数据各个位的数据,然后转换成ASCII码由串口送给电脑。不要忘了在个位数后多发个十进制46(小数点的ASCII码)

网友:
还待研究!!

网友:
这需要具备协议解析功能的串口软件,如格西烽火串口助手,能够自定义和解析任意格式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