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的程序可以给msp430149用吗,二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
在249里面调通的程序放到149里面为什么不行了?

网友:
虽然都是430系列,但是不同型号的单片机的寄存器可能有一些小差别,具体的差别可以查看手册比对一下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不能,型号不同有些寄存器不一样,需要去查看数据手册。加油。

网友A:
在msp430f149开发板里调通测温的程序,放到另外一块149的核心板上(自己接了测温模块和液晶模块)为什么就没有显示呢?但是在这块核心板上下载一些简单的液晶显示的程序测试时时可以正常显示的,测温模块接到完开发板板的引脚上测试了一下也没有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msp430f149开发板里调通测温的程序,放到另外一块149的核心板上(自己接了测温模块和液晶模块)为什么就 ...

什么测温模块啊?硬件好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ds18b20  但是程序在另外一块149的开发板上都是正常的,引脚删么的都是我照着那上接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测温模块啊?硬件好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程序问题了。。。

s18b20  但是程序在另外一块149的开发板上都是正常的,引脚删么的都是我照着那上接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18b20  但是程序在另外一块149的开发板上都是正常的,引脚删么的都是我照着那上接过来的。

如果这个程序在其他板子正常的话,这个程序应该没问题呢。那就检查一下你的硬件电路是否完全一样呢,包括你的接线,晶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