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测试,电路板上感应电压过高,有几十V????

楼主:
请教下,各位虾。。。
做产品EFT测试时,发现PCB板上感应出高达80V的脉冲电压是咋回事么?是EFT辐射造成的么?还是电路上的步进电机或其他传感器感应到电路板上的!

脉冲群好像是EFT的波形,脉冲群的波形貌似是逐步减小,高的有80V左右,由于脉冲时间较短,芯片没有烧坏的迹象。
当电源线离得近时,电压会变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示波器测出的波形是EFT的波形,大概200u上出现一次。

网友A:
大概200u上出现一次,应该是干扰,应该查查干扰源,才能采取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200u上出现一次,应该是干扰,应该查查干扰源,才能采取措施

公司没有EFT设备,所以做一次,要跑到专业的测试公司。
我在想这些干扰有几十V之大,什么干扰源的可能性大一点。步进电机线圈耦合到电路上,还是光耦传感器感应到的,看来看去也就是这两个可能性大点,PCB布线的干扰可能性好像不大到这种程度。版主,你怎么看呢。初入EMC门槛懂得不多,还请指教一二。。。

网友:
如果开始布板就没有考虑EMC,倒是可以查查是不是布线的原因,
怀疑步进电机干扰的话可以分离测试,远离控制线,屏蔽等方法,这么高的干扰脉冲其实用示波器可以看出来,解决的差不多了再找专业测试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