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公司的M4差异化,除了外设,还有其他的差异吗?

楼主:
不同公司的M4差异化,除了外设,还有其他的差异吗?会不会优化内核呢?

网友A:
ARM授权的是IP Core,所以不同公司的M4应该还有制程上的差异。反应在产品上可能有功耗上的差异等。然后外设差异你也提到了。

网友:
内核是相同的,谈不上厂家的优化。不同厂家同内核产品的差别主要就是外设,再深究,只有制造工艺了。除此,无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M授权的是IP Core,所以不同公司的M4应该还有制程上的差异。反应在产品上可能有功耗上的差异等。然后外设 ...

功耗的差异,根本来源是制程造成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耗的差异,根本来源是制程造成的吗?

制程肯定会影响功耗——至于根本来源,这个很难说

网友C:
比如,ST的M4是90nm制作工艺,TI的是65n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程肯定会影响功耗——至于根本来源,这个很难说

假如制造工艺不是原因,内核大家都一样,没改过的,那功耗差异还能来自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ST的M4是90nm制作工艺,TI的是65nm

嗯,NXP的好像也是90nm工艺吧,我飞思卡尔的同学说,他们的Cortex-M0,4系列MCU马上准备上28nm的,不知有没有吹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如制造工艺不是原因,内核大家都一样,没改过的,那功耗差异还能来自什么原因呢?

影响功耗的因素很多,制程是一个方面。
如果对某一特定的MCU来说,软件的设计,电路的设计等都会影响其功耗。这个需要看具体的应用情况,应该和你想要讨论的主题不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影响功耗的因素很多,制程是一个方面。
如果对某一特定的MCU来说,软件的设计,电路的设计等都会影响其 ...

软硬件电路设计属于应用开发者的事情,我想讨论的是单纯MCU芯片本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硬件电路设计属于应用开发者的事情,我想讨论的是单纯MCU芯片本身。

如果只讨论CORE的话,基本上影响功耗的就是制程了。但是对于MCU来说,不同的外设,
或者说相同功能不同形式的外设比如ADC,不同形式的ADC功耗也是有差异的。但是这个也属于
外设差异。
Freescale的MCU可能不错,不过他的SDK很糟烂,能够提供给你的就是一些简单的例子程序。
Datasheet看起来很不舒服,很乱。
他现在的Cortex M0+的闪存是使用90nm的工艺,这些MCU也是号称低功耗的MCU。
如果你要比较CORE的功耗,让CORE都处于全速运行状态,然后来测试其功耗才会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讨论CORE的话,基本上影响功耗的就是制程了。但是对于MCU来说,不同的外设,
或者说相同功能不同 ...

回答很中肯!
说起Freescale,我想起我同学前几天去苏州Freescale参加入职培训,那边人讲,Freescale的MCU都在苏州研发出来的,面向全球市场,马上推28nm制程的MCU,我感觉这在吹牛!MCU都用28nm,真是逆天了,不计成本啊!!

网友:
好像还可以购买指令集,自己设计芯片核心的,高通的处理器就是购买的ARM指令集,自己设计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