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为什么串口前面的数据被后面的覆盖了?

楼主:
void Sci_SendByte(int16 data)
{
        while(SciaRegs.SCICTL2.bit.TXRDY!=1);
        SciaRegs.SCITXBUF = data;

}

void Sci_SendString(char *ch)
{
        Uint16 i=0;
        while(ch[i] != '\0')
        {
                Sci_SendByte(ch[i]);
                i++;
        }
}

                sprintf(buf1,"%.3f",Q_ANGLE.PIT);
                sprintf(buf2,"%.3f",Q_ANGLE.ROL);
                Sci_SendString("Pitch:");
<b>                Sci_SendString(buf1);</b>
                Sci_SendString("  ");
                Sci_SendString("Roll:");
<b>                Sci_SendString(buf2);</b>
                Sci_SendString("\n\r");

单独发送Roll数据可以

但是发送Pitch数据就被Roll数据覆盖了

网友A:
程序问题,仔细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仔细检查吧。

已经解决了;上面的程序换下顺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