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数据采集项目时遇到的干扰问题(图),请各位高手解惑!

楼主:
最近做一个数据采集项目,用TI的28335与Xilinx的FPGA芯片为平台,驱动AD转换芯片,对一款MEMS加速度计进行数据采集。加速度计输出包括 加速度信号 和 温度信号。系统数据更新周期为10ms(10ms中仅有2ms采样数据,平均后输出)。

现在遇到问题见下图所示(图中为1分钟采集数据)。
加计10ms数据
加计1s平均数据
温度10ms数据
温度1s平均数据

图上可明显看出,加速度计10ms数据中存在干扰,1s平均后数据波动较明显,而温度数据无此现象。
温度信号与加速度信号并行采样,方式完全一样。

分析,加计10ms数据中包络幅度最小时(对应1s均值数据波形的波峰) ,应该为正确值。而加计10ms数据包络幅度上下不对称,造成1s平均后存在较大波动。

恳请 大家帮助分析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
AD芯片为AD7686,16位SPI接口。
FPGA内建SPI接口,在2ms内驱动AD采样320次,并在FPGA内求和,DSP读取求和值取平均后输出。
加速度计和AD芯片参考电压采用同一片基准电压芯片供电。
加计与AD间导线约2cm。
温度传感器在加计内集成,采样方法和原理与加计完全相同。该现象时有时无,不是一直存在。

另一方案未发现该现象(通过ARM处理器端口模拟SPI接口驱动AD采样,每2ms采样30多次 )。

若是加计问题,为什么ARM采样正确。若是采样方案问题,问什么温度正常?

并且曾在另一个项目中遇到相同现象(DSP+CPLD,采集陀螺仪数据,当时怀疑是陀螺仪问题,未作深究)。

网友:
AD芯片为AD7686,16位SPI接口。
FPGA内建SPI接口,在2ms内驱动AD采样320次,并在FPGA内求和,DSP读取求和值取平均后输出。
加速度计和AD芯片参考电压采用同一片基准电压芯片供电。
加计与AD间导线约2cm。
温度传感器在加计内集成,采样方法和原理与加计完全相同。该现象时有时无,不是一直存在。

另一方案未发现该现象(通过ARM处理器端口模拟SPI接口驱动AD采样,每2ms采样30多次 )。

若是加计问题,为什么ARM采样正确。若是采样方案问题,问什么温度正常?

并且曾在另一个项目中遇到相同现象(DSP+CPLD,采集陀螺仪数据当时怀疑是陀螺仪问题,未作深究)。

网友:
看不到图片哦。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