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手机 vs Wifi vs 蓝牙 电磁辐射

楼主:
现在的办公室有十几个人,每人至少一部手机,基本上随便一个位置都能收到10个以上的Wifi信号,并且信号都还很强,算下来每天坐在电脑前超过8个小时,一天下来感觉吸收了不少辐射

对于手机的辐射,感觉最明显的是如果手机放在音响旁边的话,来电或者短信的时候就会听到明显的电磁干扰
而Wifi的话则是马力全开楼上楼下每一层都有很多热点,这么多的辐射源,想想也不免担忧
蓝牙的话距离有限,现在用的人也相对较少

不知道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手机和Wifi哪个电磁辐射更为强大,wifi和蓝牙相比又强了多少呢

假设自己的手机距离人体0.5m,另外有4个距离本人2m的手机,信号姑且认为是满的;距离自己10m的wifi信号有10个,一个是满格,其余9个都是4格(满格是5);蓝牙的话距离2m 仅有一个

期待各位大神能给一个大致的估算,也好让我能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个清楚的认识

网友A:
不必担心,这点辐射还不如阳光中的辐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必担心,这点辐射还不如阳光中的辐射厉害。

这是真的吗

网友B:
太阳光是宽谱的,一般人不会连续晒那么长时间的太阳,手机的应该是高频的窄频电磁信号,真的没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光是宽谱的,一般人不会连续晒那么长时间的太阳,手机的应该是高频的窄频电磁信号,真的没什么影响吗

电磁波的能量随着频率的上升而上升,就无线电频谱而言,其能量远远小于阳光中的任何辐射成分,更不要说阳光中含有的高能紫外线甚至X射线,整天晒太阳的人那就多了去了,虽然阳光可能使人罹患皮肤癌,但几率极低。而无线频谱就目前研究的结果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可观测的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