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晶振电路的电容应该怎么选取?

楼主:
是每款都不一样,还是基本差不多,具体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晶振电路的匹配电容容量跟晶振电路以及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同时相关,鉴于晶振电路的参数极少见到公开,故通常无法计算。正确的选择方式是看器件手册,以手册中所载容量参数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电路的匹配电容容量跟晶振电路以及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同时相关,鉴于晶振电路的参数极少见到公开,故通 ...

网友:
真好,有高手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