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Broadlink SP1 WIFI智能插座并咨询

楼主:
放了有一段时间了,敲开来看看
网上也有一篇拆解介绍,不了解的可以先看看这个:http://www.eeboard.com/teardown/ ... %E6%8B%86%E8%A7%A3/
不是很难敲,盖子没有倒扣之类的,是用胶粘的,所以敲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用力。唉,复原回去还得用胶,还有点痕迹是去不掉的。

无线连接方案采用了TI的 SimpleLink Wi-Fi处理方案,通过TI的CC3000MOD和MCU MSP430F5309

内部使用了一个220交流转5V直流的开关电源模块,很想了解一下这个插座的静态功耗可能是什么情况,所以把这个模块拆下来单独看看电路

那个IC好像还是利尔达公司自己的标签LSD,是自己生产的芯片还是打磨印刷的?哪位知道这个IC相当于常见的什么型号?

大致划了一下这个电源部分的原理图,大致看了下,所以很可能有错的地方。(3.3V部分没有画)

哪位能说说,这个插座插在电源上和WIFI保持连接或者不连接的时候的静态功耗大致多大级别?就是静态耗电情况。

网友:
更新了一下电路图
今天吓死了

复原后一插电,不亮
在板量5V输出很小抖动
又把电源模块拆卸下来,用另外的5V电源外接,还是只是等不亮,量5V电压也变低了,也就是说把外接电源的电压也拉低了。用万用表量板子上的电源端到地端发现短路。
想到复原之前看到WIFI电路部分的一个电容也就是照片中的C9好像焊接歪了且似乎焊接有问题不一定通,就用电烙铁加了点焊锡。用万用表量两端,是短路的,也好像正好就是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容。不管怎样,先把这个电容焊下来再说,取下来一量,这个贴片电容竟然是短路的!在一接外接5V电源指示灯开始正常闪烁了。于是找了个1U左右的贴片代替(也不知道原来的电容容量大小),复原之后正常,指示灯闪烁,按键可以控制继电器,就是没有网络手机实验。手机无wifi功能。

网友A:
看看EE13输出最大多少功率啊?

网友B:
静态功耗问题最好是测量,估计的值很不精确,只能说可能在两三瓦左右。

网友:
如果测试了,不防贴出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EE13输出最大多少功率啊?

EE13输出最大也不能代表最小静态功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态功耗问题最好是测量,估计的值很不精确,只能说可能在两三瓦左右。

没条件测量呀

这种电源也可以做到静态功耗很小的呀,例如手机充电器可以做到自身静态功耗10mW一下吧?德州仪器好像也有这样的芯片,具体型号不知道,我也想找到呢。
当然应该还包括整个插座特别是WIFI电路部分的功耗。不过貌似这个插座的WIFI里的协议是简化的,识别和安全机制是用了特定的简单的方法,有说是很巧妙,减少了耗电。

网友:
好的东西靠的是好的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条件测量呀

这种电源也可以做到静态功耗很小的呀,例如手机充电器可以做到自身静态功耗10mW一下吧? ...

考虑ACDC的效率,10mW是做不到的。类似的,这个插座也存在ACDC效率问题,而且ACDC即时空载也会有功耗,也就是说,在极低功耗时,ACDC的效率可不高。测试可以用老式的机械电度表,纪录转盘转一圈的时间然后根据一度电的转数推算出功率,这个方法具有很高的精度,只要电度表本身是合格的。用普通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流档在电流很低时不能准确测量,需要用钳形表。有电流互感器的话倒是可以使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然后计算得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虑ACDC的效率,10mW是做不到的。类似的,这个插座也存在ACDC效率问题,而且ACDC即时空载也会有功耗,也 ...

我就是说的电源部分的空载功耗呀

你说用老式电度表,我倒是有一个,我妹妹家的,不用了给我了。明天我到车库搬出来,看看多大的,好像是10A,不知道灵敏度够不够。
要是有用,到时候请请教你呀。

大概说一下,这玩意打开可以测量多大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ACDC的效率,10mW是做不到的。类似的,这个插座也存在ACDC效率问题,而且ACDC即时空载也会有功耗,也 ...

帮看看我这个电度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137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说的电源部分的空载功耗呀

你说用老式电度表,我倒是有一个,我妹妹家的,不用了给我了。明天我 ...

表太旧怕是不行,灵敏度会明显下降,而且10A的表容量太大了点,动作门限可能比较高。1980s的表主要是3-6A的,当时我就用这种表来测交流功率。不过机械表有个最小启动功率,小于这个值,表不会转,这个值大约是两三瓦的样子,所以需要并个小负载。当年我是并了一盏荧光灯,先测好灯的功率,再测灯加小负载的功率,然后减去灯功率即得小负载功率。我用大功率电阻配合万用表测电压做过对比测试,还是比较准的,误差大约在10%左右。当年之所以这么玩,是因为没有测交流电流的设备,我的模拟万用表只能测直流电流,所以才想出这个招来。

网友D: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220v接到插座上后,是怎么同时给电源模块供电,还可以控制插座的通断的呢,插座簧片那是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220v接到插座上后,是怎么同时给电源模块供电,还可以控制插座的通断的呢,插座簧片那是 ...

好像内部有个继电器
电源模块好像是只要插座插到220V上就一直工作供电。所以这里有个静态功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内部有个继电器
电源模块好像是只要插座插到220V上就一直工作供电。所以这里有个静态功耗的问题

网友:
WiFi智能插座的核心之一电源部分的关键要求就是做到低功耗待机,东莞迅智电子生产的电源模块可以做到待机6mW,适用于超微功耗待机电源,单火线开关,智能家居电源[智能开关,WIFI智能插座,ZigBee智能开关电源等],有兴趣者可以访问迅智官方了解:http://www.xunzhi168.com

网友:
WiFi智能插座的核心之一电源部分的关键要求就是做到低功耗待机,东莞迅智电子生产的电源模块可以做到待机6mW,适用于超微功耗待机电源,单火线开关,智能家居电源[智能开关,WIFI智能插座,ZigBee智能开关电源等],有兴趣者可以访问迅智官方了解:http://www.xunzhi168.com
单火线取电解决方案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wifi插座,
卖的就是个噱头!
成本太高,资源太过浪费!
还不如弄个Wifi配电箱来的实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WiFi智能插座的核心之一电源部分的关键要求就是做到低功耗待机,东莞迅智电子生产的电源模块可以做到待机6mW,适用于超微功耗待机电源,单火线开关,智能家居电源[智能开关,WIFI智能插座,ZigBee智能开关电源等],有兴趣者可以访问迅智官方了解:http://www.xunzhi168.com

网上有或者类似的卖么?多少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或者类似的卖么?多少价格?
回复: 淘宝上有卖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单火线取电解决方案

网友:
好久没看到楼主了!
wangfuchong

网友:
楼主能把220转3.3的电源电路大概画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