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linux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求职的时候说,工作时的编程操作环境是linux系统,我想知道这个系统是哪个呢?ubuntu、centOS还是红帽啊,现在想学习在linux操作系统下操作,不知道装哪个好,我看一个视频是用的centOS,不知道各位大神的意见是什么啊,你们平时工作时用的是哪个linux操作系统呢?

网友:
linux系统真是太多了,不过都是大同小异,随便说一种应该都行。

网友A:
现在还没怎么用linux,都是浅尝辄止。大学的时候接触redhat/fedora,debian,mandrake。大学学的网络专业,其实不是学什么开发,而主要是学系统管理,目前已经忘的一干二净了。

网友:
哥一直用fedora,新手的话可以考虑ubuntu,据说是很适合新手,不过俺曾经尝试过,实在觉得不习惯,所以就一直用fedora

其实,如果纯粹只是找一个开发环境的话,上来用vim码代码,自己写makefile编译的话,随便找一个linux发行版就OK了,我用fedora主要是习惯了,现在下班回来很少进XP了

网友B:
当然,公司的系统用的是WIN7,不过公司的开发都是远程到linux服务器上,屏蔽IDE的,都是手工写的make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没怎么用linux,都是浅尝辄止。大学的时候接触redhat/fedora,debian,mandrake。大学学的网络专业, ...

这个样子啊,我是看一些招聘中写有工作环境是linux,自己对linux并不是很了解,平时写程序都是在win7下写的,想看看学学那个版本的linux,方便以后工作中使用。这样求职的时候也可以说自己会用linux操作系统,多点筹码嘛,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公司的系统用的是WIN7,不过公司的开发都是远程到linux服务器上,屏蔽IDE的,都是手工写的makefile

我的想法主要是想为以后工作做准备,现在看好多公司在招聘的时候都说要会用linux操作系统,我现在编代码都是在win7下使用的,对linux不了解,想学习一下,做个准备,嘿嘿

网友C:
Linux系统要根据平台和用途进行选择,至于学习,任何一个都可以。如果你有两台计算机,可以分别装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也可以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装双系统,还可以利用模拟器来安装Linux。就方便性和效率而言,第一个方案最佳,而且Linux对硬件平台的性能要求远远低于Windows,很多老爷机都可以流畅的运行Linux。装双系统要求对操作系统的引导机制有足够了解,这个网上有教程,耐心一点也是可以的,但使用起来比较麻烦,毕竟启动耗时较多。使用模拟器很方便,但模拟器会占用大量系统资源,加上Windows本身支出,对平台配置的要求就比较高了,而且运行效率会大幅下降。方便和性能是一对矛盾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inux系统要根据平台和用途进行选择,至于学习,任何一个都可以。如果你有两台计算机,可以分别装Windows和 ...

恩恩,你讲的很好,我看了也很受益,原本是想装双系统的。现在公司电脑被我私自装上了ubuntu,第一次使用的时候,win7就给崩溃了,想来是要将win7固化一下才行吧。

网友:
新手Ubuntu,界面比RedHat接近windows,个人感觉,我也是新手,用Ubuntu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恩,你讲的很好,我看了也很受益,原本是想装双系统的。现在公司电脑被我私自装上了ubuntu,第一次使用 ...

这说明你的安装方法不对,网上有教程,好好看看。双系统极其讲究安装方法,搞不好,两个系统都崩溃。对于初学者(指对PC各类操作系统的理解、掌握程度),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分别安装不同操作系统是最佳的选择。计算机配置较高,安装模拟器则是比较简单的懒人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说明你的安装方法不对,网上有教程,好好看看。双系统极其讲究安装方法,搞不好,两个系统都崩溃。对于 ...

恩恩,好的,我去从网上找找装双系统的教程。我用的是公司的电脑,是配置很低的清华同方2000多的电脑,哎,只能选择双系统玩玩,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