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参数160Seg,具体是怎么个意思?

楼主:
就是LCD驱动,参数160Seg,具体是怎么个意思,能驱动什么样的液晶,显示出多复杂的图像

网友A:
160Seg的意思是可以支持160个段码的LCD。LCD就是那种玻璃片,不带驱动的液晶。
举个例子,我们通常的数字就是7段。160段可以支持22个7段数码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0Seg的意思是可以支持160个段码的LCD。LCD就是那种玻璃片,不带驱动的液晶。
举个例子,我们通常的数字 ...

是说整个屏只能显示22个数字,还是说一行能显示22个数字?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