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传输通道和DMA读取问题

楼主:
我在做一个ADC1四通道声音采集通过延时定位的系统,声音开启中断,ADC采集数据,但是采集的四路信号经过DMA传输后顺序就错位了。我设置的ADC1以扫描方式独立工作,DMA传满4*1024个数据,在分别赋给X1X2X3X4,结果每次采样X1X2X3X4都不能对应。

这里DMA传输,或者ADC设置是否有什么优先级的设置?

有人说处理数据要先关ADC再关DMA,我觉得不需要吧,因为采一直采,传用的时候传,然后才处理,没有干扰,大家认为呢。

另外,采集到的声音信号四路也不相同,只能说有些相似的地方,不知道是否与DMA传输问题有关?

代码如下
void DMA_initial(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传输方向单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  //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外设地址不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外设数据字长,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内存数据字长,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传输模式,连续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DMA的2个memory变量互访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开启在中断中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ADC2 */, ENABLE );          //使能ADC1,2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4; //PC0,PC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PB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B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引脚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工作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扫描方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外部触发禁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用于转换的通道数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2,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3,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4,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Vrefint channel17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NVIC_SETPRIMASK();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DMA_Cmd(DMA1_Channel1, DISABLE);
   interrupt_signal=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j++;
   LCD_DisplayNum(7*16,10*24,j);
   LCD_DisplayStringLine(10*24, "      ");
}

声音图

这个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了

网友:
不要沉啊

网友A:
一下看不出来你的程序问题,你先做一路输入看数据区的数据能否对应上.

网友A:
你的中断里应该启动ADC而不是启动DMA,DMA的连续转换会使DMAdisable时数据有偏差,这个时候前面部分不是一轮里的数据.
建议你dma一轮后停止不需要连续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下看不出来你的程序问题,你先做一路输入看数据区的数据能否对应上.

是的,换了单路后,会不知道传送到哪一路去

这里是只去掉X1一个通道后的情况,77左右的是悬空的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断里应该启动ADC而不是启动DMA,DMA的连续转换会使DMAdisable时数据有偏差,这个时候前面部分不是一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不对啊,DMA一直开着,然后在中断中开关ADC才会导致数据区可能不是一轮的吧,我是DMA传递,存满BUFF就停止了,不会有第二轮覆盖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断里应该启动ADC而不是启动DMA,DMA的连续转换会使DMAdisable时数据有偏差,这个时候前面部分不是一 ...

不对啊,DMA一直开着,然后在中断中开关ADC才会导致数据区可能不是一轮的吧,我是DMA传递,存满BUFF就停止了,不会有第二轮覆盖的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观摩大婶们的,顺便水一下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DMA一直开着,然后在中断中开关ADC才会导致数据区可能不是一轮的吧,我是DMA传递,存满BUFF就停 ...

while在那里等TC是不好的这样dma就没什么优势了.用TC中断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顺便水一下经验啊!!!!!!!

网友:
中断服务里   LCD_DisplayNum(7*16,10*24,j);
    LCD_DisplayStringLine(10*24, "      ");
这个开销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