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8编译烧写程序是遇到的问题

楼主:
  程序本身没有问题,在编译时也没有问题,但是烧写时经常会出现这种错误,可是有时候又没有这种错误。WIN8系统,IAR6.5
请大神们支支招啊,搞了很久都不知道原因。

网友A:
第一行遇到过,是驱动的问题,其它的没有见过

网友B:
路径你就不能换成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径你就不能换成英文的?

换成英文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只是中文变成了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遇到过,是驱动的问题,其它的没有见过

驱动我也试着更新过了,错误就这样没变过,但是有时候又没有错误,纠结啊

网友C:
恩恩,WIN8系统,装的IAR6.5,有啥好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WIN8系统,装的IAR6.5,有啥好方法啊?

换XP系统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