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无线鼠标硬件部分如何解决

楼主:
用开发板做,是不是需要2块板,两块cc2530?

网友A:
肯定的,不然怎么通讯,话说无线鼠标上2500、10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买个CC2530USBdongle 去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不然怎么通讯,话说无线鼠标上2500、10就行了

利用ps2鼠标的话,怎么跟2530连接(这是布置的课题,没接触过这方面知识,有什么详细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利用ps2鼠标的话,怎么跟2530连接(这是布置的课题,没接触过这方面知识,有什么详细的资料吗?谢谢

用PS2鼠标啊,这么折腾,百度一下有很多开发板支持ps2鼠标接口,就是一个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S2鼠标啊,这么折腾,百度一下有很多开发板支持ps2鼠标接口,就是一个协议

先解决两块2530的数传传输,再分别解决鼠标与2530,电脑与2530的链接,这个思路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解决两块2530的数传传输,再分别解决鼠标与2530,电脑与2530的链接,这个思路对吗

对,可以zigbee协调器模块串口到usb接口的mcu再插入PC,zigbee终端接PS2鼠标或接控制ps2鼠标的ic.这样可以多个鼠标操作同一台电脑。反过来一个鼠标操作多台电脑,都很cool
不过建议非题目要求的话,鼠标端用按键模拟或加速度计来做3d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可以zigbee协调器模块串口到usb接口的mcu再插入PC,zigbee终端接PS2鼠标或接控制ps2鼠标的ic.这样可以 ...

谢谢了,我现在弄两块板的透明传输,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接收的内容不一样,比如发你们,接收到为CJ,这是什么情况,程序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