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与TI低功耗升压转换器BQ25504类似的产品?希望性价比较高!

楼主:
请问有没有与TI用于能量收集器的具有电池管理功能的超低功耗升压转换器BQ25504类似的产品?希望性价比较高!

网友A:
至于有多高的性价比,要看具体运用,可以看看这几个
TPS61200 , TPS61251,BQ242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有多高的性价比,要看具体运用,可以看看这几个
TPS61200 , TPS61251,BQ24210

好像TI有关于空载功耗很小的那种类似于手机充电器用的电源芯片,手机充电器现在空载功耗不是要求低么?好像是要求30mW还是多少以下。
您如果知道告诉我一下型号

网友:
应该是UCC28700/1/2/3系列空载空耗小于30豪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TI有关于空载功耗很小的那种类似于手机充电器用的电源芯片,手机充电器现在空载功耗不是要求低么?好 ...

网友:
有相似的,

LTC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