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我这个老式机械电度表

楼主:
这个哪边是进哪边是出呀?火线零线怎么区分的呀
这个电度表最小电流大概多少就不转没反应了?
这个电表3(6)A是什么意思?到底是3还是6?本来我想着串在我家里总开关上看看小区的计费和这个有没有误差,看来是不是功率太小?厨房有微波炉电磁炉。

网友:
3(6)A:表示额定电流是3安,6代表最大电流是六安。

网友A:
接线方式:由左到右依次分别为火入、火出、零入、零出。3(6)A的表是早年间最常用的表,额定3A,最大6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线方式:由左到右依次分别为火入、火出、零入、零出。3(6)A的表是早年间最常用的表,额定3A,最大6A。

怎么确定的呀

最左边的第一个接线孔里的铜条和第一个与第二个接线孔铜条间的一个短铜条是连接的,仔细看图中可以看到,这说明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确定的呀

最左边的第一个接线孔里的铜条和第一个与第二个接线孔铜条间的一个短铜条是连接的,仔细 ...

电度表里面有两个线圈组成,一个电压、一个电流。左边火线接口里的那个短路块是接入电压线圈的。

网友: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量,1~2电阻应该极小,3~4电阻也极小,1~3或4电阻很大。

网友:
功率因数为1时,起动电流应不大于额定电流的0.5%。

国标没有3A这个等级,你这个电度表够老,估计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