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程序要求按一下按键蜂鸣器响,直到放手,但一上电蜂鸣器为什么响个不停,谢谢!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o 523 //将“dao”宏定义为中音“1”的频率 523Hz
#define re 587 //将“re”宏定义为中音“2”的频率 587Hz
sbit buzzer=P2^4;
sbit s1=P1^0;           //最好不要用到P3口
sbit s2=P1^1;
uchar C;
uchar code yinfu[]={dao,re};
void delay(uint t)                                            //延时t MS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key_scan()                                                   //键盘扫描
{
        if(s1==0)
        {
                C=yinfu[0];
                delay(10);
                if(s1==0);
                while(!s1)
                        buzzer=1;
        }
        if(s2==0)
        {
                C=yinfu[1];
                delay(10);
                if(s2==0);
                while(!s2)
                        buzzer=1;
        }
}

void main()
{
        buzzer=1;
        TMOD=0x01;
        key_scan();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0/C)/256;                                       //装T0的初值
        TL0=(65536-500000/C)%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0/C)/256;                                       //装T0的初值
        TL0=(65536-500000/C)%256;
         buzzer=~buzzer;
}

网友:
硬件中,蜂鸣器是=1响?还是=0响?

网友:
while(1);不再有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