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eaglebone上移植android4.2的LCD屏显示问题

楼主:
我从TI官网上http://downloads.ti.com/sitara_a ... _1_1/index_FDS.html下载的Pre-built Images(beaglebone),在将镜像写入SD卡后,启动beaglebone,LCD屏一直亮着但没有画面显示,在ubuntu中我用VNC却能够见到显示的画面。下面是板的启动日志bootlog.doc
bootlog.doc
beaglebone上的显示

通过VNC见到的画面

网友A:
lcd排线上的使能脚接了吗?

网友:
还有背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排线上的使能脚接了吗?

这个好像没有lcd的使能,就是beaglebone的扩展接在lcd扩展上的

网友:
怎么设置lcd屏的背光呢

网友:
我使用4DCAPE-43T 也是無畫面
開啟EHRPWM1A 的話會有白畫面

fbset資訊如下:
mode "480x272-61"
    # D: 9.375 MHz, H: 17.622 kHz, V: 61.189 Hz
    geometry 480 272 480 576 32
    timings 106666 8 43 2 4 1 10
    rgba 8/16,8/8,8/0,8/24
endmode

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网友:
需要在kernel中修改LCD的显示驱动,以及内核配置。参考http://my.oschina.net/u/614480/blog/126158

网友:
Beaglebone+Chipsee LCD运行TI_Android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