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光盘备份资料20只飞4只正常么?

楼主:
买光盘备份资料20只飞4只正常么?我在想这样备份是不是有点不可靠.当然不是什么重要资料,就是硬盘不够转移一下,可能过几年忘了就没什么用途了.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 你刻碟了基本上就想不起来了 就属于压箱底级别的资料了。  20个飞4个 不是你机器偶问题就是盘片有问题  一般我用maxell tdk 清华紫光的都用过 没飞那么多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
光盘备份资料不太可靠,光盘放一段时间,特别是发霉后,就读不出来了。

网友:
还好了。很多光盘都不是特别可靠。还是存U盘、硬盘、网盘好些。

网友B:
要么刻录机有问题,要么盘片有问题,我用过的CD盘和DVD盘,出错率在1%以下。注意不要选择过高的刻录速度,CD我都选择32速或以下,DVD我选8速或以下。光盘只要保存良好,十几年是没有问题的,有些光盘则支持百年以上,这个硬盘可做不到。至于半导体存储器,现在的FLASH,因线宽工艺越来越细,数据保持时间其实越来越短,一般可靠的数据保存时间只有5年左右。我玩摄影,所以需要大量备份,再加上一些技术资料和电影、音乐等,我是经常刻盘的。照片和一些关键文档,我用光盘加多份硬盘的方式来保存,其它的只用光盘。我手里的光盘得论重量计,已超过百斤。

网友C:
光盘会自己穿洞的或变透明的很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 你刻碟了基本上就想不起来了 就属于压箱底级别的资料了。  20个飞4个 不是你机器偶问题就是盘 ...

ritek 拉拉山,不算太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盘会自己穿洞的或变透明的很不靠谱

两三年我不用,基本都没价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么刻录机有问题,要么盘片有问题,我用过的CD盘和DVD盘,出错率在1%以下。注意不要选择过高的刻录速度,C ...

我还有一只SLC USB1.1的U盘,16MB,大概上半年前找到,资料还在,还打得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盘会自己穿洞的或变透明的很不靠谱

劣质压制盘才会这样,刻录盘是有机染料,只要别被强光暴晒或敞着放就不会有事。平时保存时放在光盘盒中,再放到箱子或抽屉、柜子等避光处即可。俺手里20年前刻的盘还好好的,一张报废的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一只SLC USB1.1的U盘,16MB,大概上半年前找到,资料还在,还打得开...

俺手里2000年买的U盘在去年就坏了,固件丢失,典型的存储器数据溢失问题。这只U盘总共使用了也就几百次,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就是型号太老,找不到固件和写入软件,反正也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手里2000年买的U盘在去年就坏了,固件丢失,典型的存储器数据溢失问题。这只U盘总共使用了也就几百次, ...

以前的主控的确比较罕见,而且以前的速度也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