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altium designer画pcb时如何画图像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pcb时如何画图像?如下,该怎么绘制如下图像?

网友:
图像导入的,本身画太麻烦了~~~~~~~~~~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介绍,就楼主提供的图片,转换一下,
把楼主提供的图片先在 PS中转换成单色后缀BMP文件,,为了演示我只在win7系统带的画图软件转换啦

在AD9的脚本里有一个在菜单DXP/RUN  Scripts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Scripts\Pcb\CreateRegionsFromBitmap
这个直接能把图片转换成直接一个元件,
后点击browse 找到CreateRegionsFromBitmap 即可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LOGO图像5. 点击convert按钮, 侧把 BMP图像转换成PCB 中图像,注意选择顶层或底层丝印层,,,这个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介绍,就楼主提供的图片,转换一下,
把楼主提供的图片先在 PS中转换成单色后缀BMP文件,,为了 ...

很详细,谢谢!!!

网友:
使用AD的ImageTOLogo插件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上有很多类似的教程

网友:
板凳正解,脚本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