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数码管

楼主:
4个IO,1个AD和PWM,驱动2个数码管,12个按键。。。
电路要怎么设计呀

网友:
先做选择题:
①.利用带4个IO,1个ADC和PWM的处理器芯片,设计成能驱动2个数码管,12个按键的电路。
②.设计一个有4个IO,1个ADC和PWM并能驱动2个数码管和12个按键的电路。

网友:
说的很不清晰,既没有元件具体说明,也没用功能的具体描述。

网友:
我以为说的比较清楚了:
假设一个MCU吧,就给上述资源,再加些电阻,电容,三极管吧
资源:4个IO 1个PWM,1个AD
功能:2个七段数码管和12个按键检测

网友:
要怎么设计电路,可以用软件来实现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做选择题:
①.利用带4个IO,1个ADC和PWM的处理器芯片,设计成能驱动2个数码管,12个按键的电路。
② ...

第1种哟,利用这么点东西设计这种功能的电路
感觉怎么着也得用个3-8译码器之类的吧,要不数码管的7个段实时没法独立控制啊
说是可以用点电阻,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1种哟,利用这么点东西设计这种功能的电路
感觉怎么着也得用个3-8译码器之类的吧,要不数码管的7个段 ...

那也应说清楚,能不能用普通逻辑芯片等。
如果限定必须用分立元件搭,那就比较麻烦了——虽说不是不可能,但一般不至于这样出题吧。
做工程技术的,贵在眼界开阔,能迅速联想到周围各种可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死拼基础理论,放着简便的方案不用,偏要从原理起步搭成实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应说清楚,能不能用普通逻辑芯片等。
如果限定必须用分立元件搭,那就比较麻烦了——虽说不是不可能 ...

能想到的也就用个三-八译码器扩充些IO脚。。。